[求助] 求助大佬

楼主(2023-05-05):
刚开始尝试调电路,感觉怎么调region都始终为0是什么原因呀?怎样才能让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呀?这种情况下p管n管分别都怎么调呀?

网友A:
检查下外面的激励有没有加上吧,DC工作点打出来好好检查各节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外面的激励有没有加上吧,DC工作点打出来好好检查各节点电压

请问电路中有一个管子在线性,一个管子在饱和可以证明激励没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中有一个管子在线性,一个管子在饱和可以证明激励没问题吗?

激励有没有问题看DC工作点电压就行,管子状态咋样就附带看工作电流,你这截图信息太少,不知道你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励有没有问题看DC工作点电压就行,管子状态咋样就附带看工作电流,你这截图信息太少,不知道你啥情况
...

谢谢您,但我这个菜鸟还是不会调,可以再帮忙看看,指导一下吗?

网友B:
Q2的基极接谁了?

网友:
图太糊了,看了几秒钟眼睛累了

网友A:
1、BIAS电流产生部分的Q0/Q2基极没给电位,整体的基准电流没有建立
2、GND电位-92mv?查看一下外围激励,GND给绝对零电位
3、BG产生电路中的运放没有尾电流,运放工作不正常
4、启动电路部分PM3/PM4的栅极浮空没给电位?
先检查一下各个电路吧,先保证电源/地激励正常,再把BIAS电流调好,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的基极接谁了?

哇塞,大牛,请问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IAS电流产生部分的Q0/Q2基极没给电位,整体的基准电流没有建立
2、GND电位-92mv?查看一下外围激励,GN ...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