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LVS设置

楼主(2023-05-05):
想请问一下,在calibre run lvs中的LVS Options 里面的include 与LVS BOX区别是什么?分别如何使用?

网友A:
include 可以include 额外的rule

网友B:
lvs box cellname cellname 可以在跑lvs的时候忽略这个cell,我通常在fullchip时pr的数字版图还没有出,所以跑chiplvs的时候就需要lvsbox除去这些digitalcell,只把模拟lvs跑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可以include 额外的rule

不是很理解,那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include其它rule呢?需要怎么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box cellname cellname 可以在跑lvs的时候忽略这个cell,我通常在fullchip时pr的数字版图还没有出,所 ...

那include与lvs box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那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include其它rule呢?需要怎么使用呢?

一般PDK中自带的cmd file 没有你需要的rule时,就需要你手动includ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DK中自带的cmd file 没有你需要的rule时,就需要你手动include了

不好意思,请问cmd file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include与lvs box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你就这么记嘛,include是针对designrule的,lvsbox是针对block(模块)的

网友C:
include:单独忽略一个电路或版图
BOX:把电路和版图绑定起来(最好先做hcell),版图的TEXT和电路的pin绑定,BOX模块内部默认是过的。跑的时候忽略BOX模块内部的错,但是会报外部和内部链接导致的错。
1:简单来说,你内部有一条线,但是你外面两个不一样的线都连他导致短路了,includeb不会报错,BOX会报错。
2:电路是完整的,但你版图一个都没画。两个都不会报错(TEXT没对上,BOX会从白框变红框但不会细讲错误)。
这些都是针对子模块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单独忽略一个电路或版图
BOX:把电路和版图绑定起来(最好先做hcell),版图的TEXT和电路的pin绑 ...

说错了是EXCLUDE,INCLUDE不就是包含么,和脚本一样把rule的一部分写在另一个文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cmd file是指什么?

Calibre.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