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IDE中code编写的时候发现不能自动补全括号()[]{}

楼主(2023-05-05):
如题,本人小白一个在自学SKILL,打开SKILL IDE的时候发现不能自动补全括号,三种括号都不行,查阅option里面和User Guide里面都没找到相关的设置,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帮

网友:
一个超级右中括号“ ] ”就把前面所有未补全的“ ( ”给补全了,新学还是不推荐这样写代码

网友A:
有自动补括号的option吗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补括号的option吗在,在哪里

我是没找到,但是看人视频演示的时候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找到,但是看人视频演示的时候有

如果找到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