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小段Verilog代码实现十进制转二进制,报错不知道怎么改,望指点

楼主(2023-05-05):
50资产

小白一小段Verilog代码实现十进制转二进制,报错不知道怎么改,望前辈指点

网友:
语法问题,verilog里for循环对于循环计数声明一般用interger i;或者genvar i;
具体你可以搜索一下verilog for循环原理以及相关语法。

网友:
generate
genvar  i;
    for (i = 0; i<10; i=i+1) begin
        always @(*) begin
        bin_num[i] = dec_num %2;
        dec_num = dec_num /2;
        end
    end
endgenerate

网友:
第一点,verilog里面没有int类型,整型是integer。
第二点,未命名块内不能进行申明,简单说变量声明应该放在always块的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