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 VIP的使用

楼主(2023-05-05):
我把原先的VIP平台中的u_dut做了一个替换,编译环境是可以正常跑通并且生成simv文件的,但是跑激励会报错,如下:

不知道是哪里没有处理好,求助!感谢!

网友A:
看下 xact log,seq_num=0 的 TLP 是不是收到了两次,两次间隔多久,两次之间 vip 有没有回 ack,dut 的 replay timer limit 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 xact log,seq_num=0 的 TLP 是不是收到了两次,两次间隔多久,两次之间 vip 有没有回 ack,dut 的 re ...

好像没有找到xact log文件,我是用的coreConsultant生成的激励环境,因为是刚学,还不是很熟悉,方便讲的再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找到xact log文件,我是用的coreConsultant生成的激励环境,因为是刚学,还不是很熟悉,方便讲的 ...

transaction log, 需要在 vip cfg 中打开 -> xxx.pcie_cfg.enable_transaction_logging = 1'b1。

网友B:
楼主从哪里搞得V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从哪里搞得VIP?

公司的

网友(2023-07-18):
请问楼主是哪个版本的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