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楼主(2023-05-05):
图一是用HSPICE跑的没啥问题,图二是用spectre跑的为什么有错跑不出来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A:
model有问题,可能加错了,rppoly没有识别

网友:
include some c packges like stub32.h which is vequired by verilog models to exec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有问题,可能加错了,rppoly没有识别

用HSPICE跑res就可以,用spectre跑就不对了,请问知道该怎么正确的加吗?需要看哪个地方或哪个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