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冗余码的转换

楼主(2023-05-05):
C.C. Liu这篇文章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采用的冗余结构如下图所示。思路应该还是使后面所有位的权重和大于当前位的权重,但没理解到作者说的DEC模块,也就是如何将13bit冗余码转换为10bit二进制码,转换过程如图二。个人理解不是只要将每一位对应的权重加起来,最后转换为二进制即可吗,为什么作者有-73这个offset?
还有个问题是,为什么作者说输入信号幅度也减小为Vref*(C1to9/Ctotal)了呢?
麻烦各位大佬解答

图一

图二

网友A:
最近也在学这个ADC,新人问个问题,如下图所示的二进制冗余设计,把冗余位放在了B3,这样不管B2错不错,Dout都一样,我尝试了一下将冗余位放在B2,推导出来每个步骤都解对的情况下,Dout=3,是不是说明冗余位只能在B3,这个有什么规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学这个ADC,新人问个问题,如下图所示的二进制冗余设计,把冗余位放在了B3,这样不管B2错不错,Dou ...

不对,你的设计对应冗余位应该shift 2格,输出应该是01010=4+2-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你的设计对应冗余位应该shift 2格,输出应该是01010=4+2-2=4

论文里说移动一个LSB啊,难道对不同的位置LSB的数目要跟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里说移动一个LSB啊,难道对不同的位置LSB的数目要跟随变化

是不同的,和权重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同的,和权重相关

好的,谢谢回复,这块论文中没有太多的理论推导,只有举例,所以不明所以,大神有相关的理论论文吗?为什么中间加一级就可以无视前面一级的错误呢?

如果这个能够理解的话,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多出-73的权重的吧

我想了想,冗余是不是意思就是让转换曲线有重合的地方,所以最终你需要减去73的数才能和没有冗余设计的一样

网友B(2023-06-17):
这个计算方法 加法器不会溢出吗?求教

网友:
输入信号摆幅降低我的理解是:
因为原本DOUT是比转成二进制的DOUT(2)可以表示的码比较多,所以实际上经过DAC输出DOUT(2)*VREF/CTOTAL可以表示的电压大小比DOUT*VREF/CTOTAL要小,所以输入摆幅要小一点才行。因为这里的CTOTAL是比不加冗余时候的大,所以要DAC输出VREF相对于DOUT全1,但是DOUT(2)全1的时候不能输出VREF
简单理解说DOUT全1的时候DOUT(2)无法表示出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C(2023-12-09):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学这个ADC,新人问个问题,如下图所示的二进制冗余设计,把冗余位放在了B3,这样不管B2错不错,Dou ...

新人请教下,这里的B3c-0.5是什么含义,怎么确定是减0.5?

网友(2025-08-18):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方法 加法器不会溢出吗?求教

求教,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人请教下,这里的B3c-0.5是什么含义,怎么确定是减0.5?

请问您弄明白为什么要-去这个量了吗

网友(2025-10-29):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弄明白为什么要-去这个量了吗

大哥您搞懂这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