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问下io 类型是怎么选的,好多说明看不懂。

楼主(2023-05-05):
比如middle bias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16-drive , pull down resistors 等等,都看不懂。 第一页是客户选的IO 类型,带RGM的,第二三页是我们之前用过的,它们这2种类型有什么区别?

第一页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三页

网友:
IO的IP库的datasheet肯定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index的;
肯定有详细描述的文档的;

楼主:
客户选的IO cell里面有PVDD18POCRGM,然后我又看了说明如下图,是不是代表这个外部电压只需要接1.8v的电压,然后over-drive 3.3v的IO电压?

网友:
RGMII是以太网协议,需要支持3.3v电平。先进工艺GPIO一般都是1.8v的多见。
如果确实需要用3.3v的IO,那么可以选择RGMII IO替代。
具体databook里面有参数指标的。

楼主:
所以这3.3v的电压是外部设备提供的,还是IO器件自己产生的3.3v的电压?

楼主:
design外部需要连3.3v的电压吗?

网友:
查手册,1.8v, 3.3v应该都支持。“DC Characteristic/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