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统一替换器件后fw和w不一致,有没有脚本可以统一修改掉

楼主(2023-05-05):
如上图 cadence 统一搜索替换 后fw 和w不一致,在器件选项里任意选一项比如把left tap取消,器件参数就会刷过来,有没有能统一修改类似left tap项的脚本分享下。。或者 有没有其他脚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好,我看到你的器件序号N38是红色字体,而我用的软件显示是暗蓝色,在黑色背景下很难看清楚,请问怎么修改这个序号的颜色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看到你的器件序号N38是红色字体,而我用的软件显示是暗蓝色,在黑色背景下很难看清楚,请问怎么修 ...

我这个工艺库装出来就是 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修改

网友B:
把.txt去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xt去了就行

这两个脚本我也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哪儿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xt去了就行

我其他工艺试了下,跑完还是这个,w是400n Q开是正常值,需要改动触发一下callback才能显示正常值,

网友(2024-01-29):
楼主解决了吗,想问一下,替换工艺之后器件参数变了,有什么方法能快速改回来呢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了callback在property editor里面能正常调用,并修改参数。但是从skill脚本中就不行。在执行脚本的时候CIW中有报错。目前分析结果是PDK中的callback函数有bug。等待代工厂回复。

网友C(2024-07-21):
手动修改参数就会自动触发callback函数,用skill则不会触发。如果晶圆厂是用PAS做的PDK,则可以在ciw执行这个指令PasFlexUpdateLib()。

网友D(2025-02-13):
引用 网友C:
手动修改参数就会自动触发callback函数,用skill则不会触发。如果晶圆厂是用PAS做的PDK,则可以在ciw执行这 ...

这个指令PasFlexUpdateLib(),是只会对电路的当前层有效吗,如果想把参数刷好,在输入这个命令前就需要把所有的子模块电路打开,才行。不然只能刷新到当前层的管子,例如如果当前层还有INV,如果输入命令前不把这个INV打开,输入命令后,改INV中的管子就没有被刷新。

这个现象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指令PasFlexUpdateLib(),是只会对电路的当前层有效吗,如果想把参数刷好,在输入这个命令前就需要把 ...

选着library,可以对全部schematic刷新,不用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着library,可以对全部schematic刷新,不用都打开

就是选择的library,好像也只能选择library,只有打开所有电路才可以,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