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inout pad端口如何约束?

楼主(2023-05-05):
DC综合时,inout pad端口如何约束?比如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要怎么设置才合理,用set_driving_cell还是set_input_transition?而且max_transtiton和max_capacitance很容易违反

网友A:
inout在约束的时候得搞成确定方向,一般确定为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out在约束的时候得搞成确定方向,一般确定为output

意思是input方向的约束不管,只管output方向的约束吗?例如只设置set_output_delay,不设置set_input_delay

网友:
针对pad端口,可以考虑加如下约束。

针对有input功能的pad,要设置set_input_transition,定义输入环境。set_driving_cell一般用在内部端口约束,不用在pad上。
针对有output功能的pad,要设置set_load,定义输出环境。
针对有input功能的pad,要设置set_input_delay,定义输入时序。如果对应功能有随路时钟,那就基于随路时钟设置约束,比如spi slave的mosi,那就要针对spi slave的sck设置input delay。如果1个pad有多个功能复用,并且每个功能的随路时钟不同,那就要设置多个约束,注意要在约束上加-add。如果pad的功能没有随路时钟,比如uart的rx,那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check_timing时会报未约束),如果想设置,可以定义virtual clock,基于virtual clock设置input delay,同时将virtual clock与其它时钟设置为异步时钟。
针对有output功能的pad,要设置set_output_delay,定义输出时序。如果对应功能有随路时钟,那就基于随路时钟设置约束,比如spi slave的miso,那就要针对spi slave的sck设置output delay。如果1个pad有多个功能复用,并且每个功能的随路时钟不同,那就要设置多个约束,注意要在约束上加-add。如果pad的功能没有随路时钟,比如uart的tx,那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check_timing时会报未约束),如果想设置,可以定义virtual clock,基于virtual clock设置input delay,同时将virtual clock与其它时钟设置为异步时钟。注意,如果对应pad的功能复用里还有input功能,那此pad上也要定义input_delay的,同时注意要在约束上加-add。
上述约束具体的数值,一般要根据芯片的实际应用来确认,比如根据实际连接的目前芯片的datasheet描述的transition、load、timing,比如某些接口协议规格的数值,适当加一些margin即可。

网友(2023-08-22):
对于前端来说,按一般的预算去约束就可以了吧,注意下input到output有没有comb路径

网友(2025-07-10):
都做约束,将comb path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