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斩波运放输出中出现输入信号的二次谐波问题

楼主(2023-05-05):
如题,楼主正在设计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斩波运放,采用折叠cascode架构;
测试输入信号40Hz,斩波频率40KHz,原始运放GBW>100KHz,但是在信号解调之后,对输出信号做频谱分析,发现在80Hz(即输入信号的二次谐波)处出现了分量,想请教遇到过相似问题的前辈,这种情况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解决?

网友A:
可以看看不加斩波时候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不加斩波时候的情况

感谢提醒,刚才跑了一遍不加斩波的情况,相同的输入,发现也存在二次谐波。
我认为如果不是全差分输出的运放,是没办法消除二次谐波的,请问这样对么?或者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修改可以消除单端输出运放的二次谐波分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刚才跑了一遍不加斩波的情况,相同的输入,发现也存在二次谐波。
我认为如果不是全差分输出的 ...

可以看看你的波形和电路?

网友B:
100k可能小了点?虽然说至少是两倍,不过最好做到5倍以上吧,我觉得斩波频率可以稍微降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可能小了点?虽然说至少是两倍,不过最好做到5倍以上吧,我觉得斩波频率可以稍微降低一点 ...

谢谢提醒,我前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运放的输入基本是直流量,test bench中把测试频率降低,把斩波频率降低到1KHz,情况改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你的波形和电路?

是折叠的cascode,n管做输入对管。后来和人讨论,既然是原本的电路就有二次谐波,大概率是哪个管子离线性区太近了。不过因为处理的是直流信号,后面把测试信号变为直流,再进行斩波,这下不会有二次谐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但是暂时规避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折叠的cascode,n管做输入对管。后来和人讨论,既然是原本的电路就有二次谐波,大概率是哪个管子离线性 ...

那你可以减小你的输入信号的摆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减小你的输入信号的摆幅看看

有道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