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电路tran仿真启动时震荡的问题

楼主(2023-05-05):
1、使用的运放是自偏置电流驱动的,进行了密勒补偿

2、启动电路可能有问题
3、电源电压加的是阶跃信号
4、启动电路在2us后关闭

在温度取-40°时启动电路甚至不能正常工作,输出震荡后跌为0

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27°,VDD=0-->5

27°,VDD=0-->5

网友A:
使能上电还是电源慢上电,使能信号是哪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上电还是电源慢上电,使能信号是哪一根

电路图最左侧的脉冲信号是使能信号。

电源电压也是慢上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最左侧的脉冲信号是使能信号。

电源电压也是慢上电

在OTA的输出挂一个电容试试,搞大一点,可以扫一下容值

网友:
这种带隙启动电路是比较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TA的输出挂一个电容试试,搞大一点,可以扫一下容值

运放是用的p输入OTA+共源级,进行了密勒补偿

在OTA以及运放输出端分别加了电容,好像没有作用

网友B:
stb仿以下相位裕度,再用瞬态仿真验证一下(在一个输出电压可以正常建立的条件下,输出稳定后给电源电压一个小的阶跃信号,观察输出电压变化,如果输出出现较大的减幅震荡,说明相位裕度不够。启动过程种可能出现环路稳定性问题)

网友:
你这是没启动吧

网友(2025-04-25):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tran仿真震荡,感觉没启动,然后仿stb运放输出那个负反馈回路,环路增益是负的,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tran

tran

stb

st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b仿以下相位裕度,再用瞬态仿真验证一下(在一个输出电压可以正常建立的条件下,输出稳定后给电源电压一 ...

相位裕度不够怎么补偿呢,启动时震荡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位裕度不够怎么补偿呢,启动时震荡怎么处理

两年多前参加比赛时候搭的Bandgap,后面转rf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惭愧了

1、关于环路,当时bandgap里面的运放用的两级运放,运放输出还驱动了一级P输入共源,相当于三级放大,相位裕度可能不够,当时考虑把钳位的运放做成一级,但没来得及试

2、启动电路后面换过了,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一个RC串联,相当于对上电脉冲做低通滤波,然后驱动一个大NMOS用来泄流作为启动电路,后面没有出现震荡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年多前参加比赛时候搭的Bandgap,后面转rf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惭愧了。

感谢,关于启动电路,您现在还有参考文献吗,我换了很多种总是会震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b仿以下相位裕度,再用瞬态仿真验证一下(在一个输出电压可以正常建立的条件下,输出稳定后给电源电压一 ...

stb仿完环路增益为负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b仿完环路增益为负怎么办

应该是直流工作点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位裕度不够怎么补偿呢,启动时震荡怎么处理

先确认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