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取标尺的中间坐标

楼主(2023-05-06):
请问怎么在K键画标尺的时候自动标出中间值呀?
以前都是先画标尺再手动计算出中间值,然后再进行其他的画图操作,这样好麻烦呀。。
想过用脚本解决,在画标尺的中间坐标再画一个垂直的小标尺,但是找不到获取画的标尺的中间坐标
有啥函数能获取标尺的中间坐标吗,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请求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A:
cdsenv 设置下,如图,会自动出现中间点

网友A:
效果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下图

我是617,之前试过,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senv 设置下,如图,会自动出现中间点

请问cdsenv editor在哪里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cdsenv editor在哪里打开?

其实可以直接编辑cdsenv  这个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直接编辑cdsenv  这个文件的

了解,cdsenv editor在CIW->options->cdsenv editor(升级到618才有的,618以前的版本应该只能改cdsenv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cdsenv editor在CIW->options->cdsenv editor(升级到618才有的,618以前的版本应该只能改cdsenv文 ...

了解啦,谢谢~

这个cdsenv editer 确实好用,查找需要的设置很方便

网友D(2023-10-19):
terminal中没有找到 .cdsenv,请问在哪能找到,还是自己建一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terminal中没有找到 .cdsenv,请问在哪能找到,还是自己建一个文件夹

在个人目录下。没有就自己建一个。

网友(2024-01-08):
引用 楼主:
在个人目录下。没有就自己建一个。

你好,有没有获取中间得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个人目录下。没有就自己建一个。

那请问617的话, .cdsenv里面怎么添加语句呢?谢谢

网友D(2024-03-13):
不知道这个代码你能不能用,点击你需要的器件或者ruler使用
  procedure(CreateMidRuler()
let((cv bbox xBegin yBegin xEnd yEnd midx midy xy)
    cv=geGetEditCellView()
    bbox=geGetSelSet()~>bBox
    xBegin=caaar(bbox)
    yBegin=cadaar(bbox)
    xEnd=caadar(bbox)
    yEnd=car(cdadar(bbox))
    midx=(xEnd+xBegain)/2
    midy=(yEnd+yBegain)/2
    xy=list(midx midy)
    dbCreateRuler(cv list(xy car(xy):cadr(xy)+10))
    dbCreateRuler(cv list(xy car(xy):cadr(xy)-10))
    dbCreateRuler(cv list(xy car(xy)+10:cadr(xy)))
    dbCreateRuler(cv list(xy car(xy)-10:cadr(xy)))
))

网友E(2024-05-28):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代码你能不能用,点击你需要的器件或者ruler使用
  procedure(CreateMidRuler()
let((cv bbox x ...

佬,我试用了您的脚本load成功了,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会报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佬,我试用了您的脚本load成功了,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会报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

是begin,我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begin,我写错了

谢谢~ 我居然没发现

网友(2024-09-02):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确实好用,感谢感谢!!!

网友(2024-10-09):
感谢,确实有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