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设计

楼主(2023-05-06):
问一下smic18ee工艺库里的mime2r和mime2r_ckt后缀是什么含义,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印象里是_ckt的器件仿真模型啥的与实际生产出来的数值更匹配,以前有帖子讲过,你可以搜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是_ckt的器件仿真模型啥的与实际生产出来的数值更匹配,以前有帖子讲过,你可以搜一下啊 ...

ok搜到啦,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