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里面virtuoso analysis XL 仿真结果图上怎么标记想要的点

楼主(2023-05-06):
如题,求助各位大佬,cadence里面virtuoso analysis XL 仿真结果图上怎么标记想要的点啊?

网友A:
M可以标多个点,A和B可以标两个点取差值和算斜率,H和V可以画横线和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可以标多个点,A和B可以标两个点取差值和算斜率,H和V可以画横线和竖线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可以标多个点,A和B可以标两个点取差值和算斜率,H和V可以画横线和竖线

还想请教一下,标记的时候M1用过后删掉了,下一个标记会从M2开始,这个M2可以改成M1吗?打开 Point Marker Properties 里面Label 好像不可以改

网友(2024-03-08):
标记点而已,重标过不行吗?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A:
M可以标多个点,A和B可以标两个点取差值和算斜率,H和V可以画横线和竖线

非常感谢!

网友B(2024-10-20):
引用 网友A:
M可以标多个点,A和B可以标两个点取差值和算斜率,H和V可以画横线和竖线

你好,想问一下如何标记多个AB点呀

网友C(2024-12-26):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如何标记多个AB点呀

你好,你会了吗,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会了吗,想学习下

没有

网友D:
A和B标记完后,可以用M和D来标记或者一直用M标记,如果想看相邻两个标记点之间的dx和dy的话,可以摁住ctrl将标注的M1、M2、M3...依次选中,然后shift+D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如何标记多个AB点呀

快捷键:m d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A:
M可以标多个点,A和B可以标两个点取差值和算斜率,H和V可以画横线和竖线

想问一下AB可以在同一个图里多个用吗,比如说我量了上升沿,还想量下降沿的,想在图上保留这两个ab差值可实现吗?

网友E(2025-04-17):
你好,请问你现在会了吗,我也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现在会了吗,我也想要学习一下。

m 和d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 和d 可以的

感谢!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D:
A和B标记完后,可以用M和D来标记或者一直用M标记,如果想看相邻两个标记点之间的dx和dy的话,可以摁住ctrl ...

感谢!!

网友:
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A和B标记完后,可以用M和D来标记或者一直用M标记,如果想看相邻两个标记点之间的dx和dy的话,可以摁住ctrl ...

非常感谢,这个方法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