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片上ESD防护设计,design house和Foundry的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23-05-06):
请教各位大佬

Foundry的设计文件里都会提供配套的ESD防护方案,那模拟设计的design house在类似IO位置单独设计的ESD单元,和Foundry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不直接用Foundry的呢?单拎出来再设计, 是考虑哪些性能或者因素呢?

网友A:
FAB提供的是GUIDLINE,又不是最终版图,设计公司自己设计也是参考FAB的GUIDLINE。

你说的应该是FAB或者IP VENDOR提供的IO吧,如果采用了人家的IP,当然就不需要自己设计了。如果自己设计IO,哪还是要参考FAB的设计规则,去设计自己的版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B提供的是GUIDLINE,又不是最终版图,设计公司自己设计也是参考FAB的GUIDLINE。

你说的应该是FAB或者IP  ...

哦哦,对的,有看到Fab的IO ESD方案,才会有些疑惑。

design house会专门设置什么岗位找人做片上ESD设计吗?好像都没有看到类似的岗位...大家都采用Fab的方案了吗

网友B:
Fab的方案 area 可能更大
专门做片上ESD设计有, e.g. Marvell singapo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b的方案 area 可能更大
专门做片上ESD设计有, e.g. Marvell singapore

哦哦,感谢前辈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对的,有看到Fab的IO ESD方案,才会有些疑惑。

design house会专门设置什么岗位找人做片上ESD设计 ...

还是找designer做设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