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大佬们SVRF里面的PROPERTY函数问题

楼主(2023-05-06):
求助一下大家,在下面语句

MET1_SPACE = EXT [MET1] <= 1.5 OPPOSITE //edge data
MET1_SIDES = TOUCH EDGE MET1 MET1_SPACE
MET1_SPACE1 = EXT MET1_SPACE <= 1.5 OPPOSITE //error clusters
MET1_SIDES1 = DFM PROPERTY MET1_SIDES MET1_SPACE1 OVERLAP ABUT ALSO MULTI [ S = EC(MET1_SPACE1)*LENGTH(MET1_SIDES) ]
MET1_SCORE = DFM PROPERTY MET1 MET1_SIDES1 OVERLAP ABUT ALSO MULTI [ S = PROPERTY( MET1_SIDES1, S ) ]

其中,最后一句中的PROPERTY( MET1_SIDES1, S ) ]是什么意思呀?PROPERTY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可以在SVRF文档中哪里找到此类用法吗?

网友A:
不是很熟悉,但是直觉就是 MET1_SCORE 中的S是直接调用的 MET1_SIDES1 的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熟悉,但是直觉就是 MET1_SCORE 中的S是直接调用的 MET1_SIDES1 的S

对的,是之前调用的。但是PROPERTY( MET1_SIDES1, S ) 这个函数是怎么一个功能,应该从哪里去看呀?

楼主:
好像这个PROPERTY函数,是属于一个叫做DFM expressions文件里面的。但是这个DFM expressions文件一直找不到

网友(2024-10-14):
DFM Property
Layer operation
Associates user-defined properties to individual objects on the input layer and creates a derived
layer containing only those objects that meet the specified crite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