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option

楼主(2023-05-06):
请问一下LVS option的相关解释是可以在哪个文件找到?比如以下这些内容:

LVS COMPARE CASE                 YES //设定是否开启大小写的比较,只有当设为YES时,SOURCE CASE & LAYOUT CASE才起作用

LAYOUT CASE YES //是否区分layout netlist(device & pin name) 大小写
LAYOUT PATH “CELLNAME.gds” //layout database路径
LAYOUT PRIMARY “CELLNAME” //layout database top cell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database的数据类型gds
SOURCE CASE YES //是否区分source netlist (device & pin name)大小写

SOURCE PATH “CELLNAME.spice” //netlist database路径
SOURCE PRIMARY “CELLNAME” //netlist database top cell
SOURCE SYSTEM SPICE //netlist database的数据类型spice

网友A:
里面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你想要的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你想要的

ganxiedalaofenxiang

网友(2025-12-04):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你想要的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