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内部结构分析

楼主(2023-05-06):
小白请教,这个比较器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简单回答:可以看看allen那本书比较器那一章,讲解的很详细。提供一点理解比较器的建议:比较器不同于运放。运放中,每个mos都工作在饱和区,工作在静态工作点附近,主要处理小信号。而比较器是处理大信号,所以内部一些器件会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一个开环比较器,就是高增益放大器开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回答:可以看看allen那本书比较器那一章,讲解的很详细。提供一点理解比较器的建议:比较器不同于运放 ...

not really.

it's all about open or close loop

网友: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两级开环比较器 没有做反馈和补偿 具体怎么工作可以假定输入进行极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