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OSC的频率这样变化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3-05-06):
频率一直稳定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类似FLL的VCO base的OSC么?环路带宽低,稳定时间慢

网友:
Please provide us more details, so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频率的公式是怎么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FLL的VCO base的OSC么?环路带宽低,稳定时间慢

环路

大体结构是这样

网友:
need some time to reach steady 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频率的公式是怎么写出来的?

A method to derive an equation for the oscillation frequency of a ring oscillator 随便一篇论文里都有,这个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