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结果导出

楼主(2023-05-06):
设计了一个10bitADC,现在仿真结果已经有了。但是是模拟量的形式,求问有没有办法转换成数字量显示,并且可以导出为excel形式

网友A:
选中需要导出的波形,右键单击send to,export,格式选CSV,底下可以选择导出的时间段和时间间隔;
在MATLAB中可以导入这个CSV文件,以数值矩阵的格式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需要导出的波形,右键单击send to,export,格式选CSV,底下可以选择导出的时间段和时间间隔;
在MATLA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