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运放的指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5-07):
以下是lz最近要做的一个运放的部分指标;
工作条件:
1. 输入偏置电流10uA,偏置电压Vcm可自定;
2. 以下指标工作于电源电压1.6~2.0V(Nominal 1.8V),温度-20~80℃(Nominal 27℃);
要求技术指标:
1. 放大器开环DC增益Av0≥70dB,-3dB带宽BW0≥2MHz,开环相位裕度PhaseMargin≥45°;
2. 1MHz时电源抑制比PSRR-1M≥80dB ;
3. 同时输入等幅的1MHz & 1.01MHz双音差分信号时,使用HB分析方法,求输出三阶交调比值OIP3≤-50dBc;给出OIP3测试电路和仿真结果;
4. 运放正常工作电流(En=1),IDC≤5mA;
其中关于第3点,“使用HB分析方法,求输出三阶交调比值OIP3≤-50dBc”有很大疑惑,查看资料发现OIP3是两条线的交点的值,而不是一个比值,且单位是dBm,如果是dBc的话,应该是OIP3与另一个值的比值,这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OIP3和哪个值相比。给组委会发邮件回复题目好像也没有出错

网友:
might be the total power of 2f1+/-f2, 2f2+/-f1, 3f1, 3f2 to the total power of the input f1, and f2?

on the other hand, is input stage bias 10uA? are you sure with this input current it can get -3dB 2M, DC gain 70dB?

楼主:
题目有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他是要说IMD3(自定合适的Pin)

网友(2023-06-25):
引用 楼主:
题目有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他是要说IMD3(自定合适的Pin)

兄弟,这个怎么仿的,能不能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