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家,vcs仿真时间如何设置 ?

楼主(2023-05-08):
以前用modelsim比较多,modelsim仿真时可以用命令行run   100ms 来控制仿真跑100ms,
现在用vcs,如何控制vcs仿真时间长度 ?是否可以用脚本控制 产生时间长度为100ms的波形 ?
还是只能用$finish 来控制仿真结束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保存一段时间的波形的话可以用dumpon和dumpoff来实现,比如你要保存成fsdb格式的话就是$fsdbDumpon和$fsdbDumpoff。如果你是想实现modelsim里那种效果的话,你可以在testbench里用$stop来做间隔,这样仿真到$stop的时候会停下,你可以选择run这样它会继续仿真直到仿真结束或者下一个$stop,也可以仿真一段指定的时间,例如run 5ms,当然也可以finish直接结束仿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都可以的,如果用UVM,可以使用phase来控制

楼主:
收到,感谢回复

网友:
用ucli,传入tcl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