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电压带隙基准设计

楼主(2023-05-08):
请问一下宽电压情况下(3.5-36v)供电情况下带隙基准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pre-regulator的原理

网友A:
整个LDO,然后bgr在低压下做。

网友B:
PREVDD ~ 3x Vgs NMOS
roughly stable PREVDD vs varying 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VDD ~ 3x Vgs NMOS
roughly stable PREVDD vs varying Vin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LDO,然后bgr在低压下做。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