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idexl仿真求助

楼主(2023-05-08):
萌新发问,这是什么情况呀,不会工艺角仿真,大佬们救一下

网友A:
Data View -> Tests 有什么测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View -> Tests 有什么测试设置

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

点LJP_test:bandgap_tb1:1前面的+号,展开后看下面Analyses是否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LJP_test:bandgap_tb1:1前面的+号,展开后看下面Analyses是否是空的

好的谢谢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