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工作在环路中时候的增益要怎么确定的问题

楼主(2023-05-08):
大家好!我现在运放的结构式单端输出的两级密勒补偿的运算放大器结构,第二级为电流源做负载的共源级放大器。如图所示。设计时输入的共模电平设为了900mV,运放可以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当输入共模电平变为700mV,输出级静态工作点发生了变化,导致第二级的两个管子并没有都处于饱和区,整个运放的增益下降很多。但用在环路中时,其输入共模电平同样为700mV,但由于反馈的存在,第二级的输出维持在了可以使第二级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此时,该运放的增益是取开环状态下,也就是输出静态工作点无法使第二级正常工作的增益,还是取环路中,输出电压可以使第二级正常工作的增益?

网友:
运放设计最好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仿真stb,运放是闭环应用的,开环的话输出级静态工作点不好确定

网友:
运放的开环增益一般不太重要,大多数应用场景都是闭环。
单位增益接法仿出来增益和相位有指导性作用,但和实际的应用场景会有区别。
最终还是得拆开运放环路,分析环路增益和环路相位裕度,注意不是闭环增益而是环路增益。
环路增益和环路相位裕度使用STB(DC)或PSTB(瞬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