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东部工艺DRC

楼主(2023-05-08):
各位大佬问下这个DRC怎么解决呀   这是模块接PAD跑DRC,加了guarding一个P一个N还是报这个问题!

网友:
加p环-n环-p环的结构 但是这种太浪费面积了 所以一般拉开IO器件阱与其他器件阱的间距满足DRC即可  TO时可忽略这个报错

网友:
首先看你这些器件的重要性了,如果报的是IO管对普通管的间距那建议拉开;如果报的是普通管对普通管的间距问题,那应该就是两个阱电位不一样,一个阱电位直接接到了PAD就会报这个错;解决办法一种是直接在报错的阱电位上围一圈GR,另一种拉开间距或者加pnp环,都取决于报错地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