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BG电路设计

楼主(2023-05-08):
10资产
各位大神,请问有超低功耗BG电路设计相关的文章或者资料吗?电流<10nA

网友A:
一个lowvt mos在高温下漏电都得这么大,真能做到这么低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lowvt mos在高温下漏电都得这么大,真能做到这么低电流吗

纯MOS架构还是可能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MOS架构还是可能实现的。

上次跟论坛里面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纯mos的架构除了论文应该还没有工业上真正用过,所以如果当论文写的话可以,工业应用感觉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跟论坛里面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纯mos的架构除了论文应该还没有工业上真正用过,所以如果当论文写的 ...

是的,目前来看好像只是在论文上实现了,你有相关的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亚阈值区喽

网友:
是688728的嘛

网友:
cy,我BG最多做个几十uA

网友:
BG 100nA 可能 50nA 可能
Renases da9230 全部的 IQ 750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