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面的重复单元怎么搭?

楼主(2023-05-08):
大概要搭128个重复单元,但是原理图里面摆128个symbol显然太离谱。有的线是并联的,有的线不是,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
不是有阵列的<127:0>的方法吗,信号也可以编辑的啊

网友:
可以把少量的重复单元做成symbol,比如8个或者16个,然后拿这个symbol来搭电路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阵列的的方法吗,信号也可以编辑的啊

信号怎么编辑呢?如图所示,我弄了一个0到3的。我想实现的是:4个波形,后一个比前一个延迟3ns,分别接到不同的symbol上,但是这样弄出来所有的线的波形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你这样的波形不同的只能分开弄吧, 你这个不是重复单元啊,vpulse不相同啊,你可以想办法产生128组往后延迟3ns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波形不同的只能分开弄吧, 你这个不是重复单元啊,vpulse不相同啊,你可以想办法产生128组往后延迟 ...

多谢

网友B:
做个3ns delay的 veriloga  调用就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3ns delay的 veriloga  调用就可以做了

不会verilogA,这就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