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密度问题

楼主(2023-05-08):
请问各位大佬,版图画完后,还存在金属密度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找FAB要加DUMMY的rule deck,再跑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非TOP阶层请无视这个drc错。这是TOP(也可能是发到FAB)才要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TOP阶层请无视这个drc错。这是TOP(也可能是发到FAB)才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就是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FAB要加DUMMY的rule deck,再跑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要到这个文件,手动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有要到这个文件,手动应该如何做呢

Density差距不大的话,可以手动加一些Floating Metal。

可以找FAB要啊,都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有要到这个文件,手动应该如何做呢

直接跟Fab要,或者不用管直接把gds发给Fab让他们添加dummy。

网友:
看看差多少,如果不大自己补一些metal方块,或者sub接触充分些

网友:
补金属dummy不可以吗,我之前top就是让我这么做的

网友:
emmm,,图里这个M1的密度应该是超过规定的30%吧,多的删除,少的补dummy,,这个工艺也有dummyfill文件的

网友:
我们一版会自己补点METAL加强一下power,剩下的FAB会给你补dummy,你和那边沟通一下要么他们处理要么让他们给你rule补。密度你只要不要超上限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