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正常上电的情况下,对电源管脚加电流脉冲会发生latchup吗?

楼主(2023-05-08):
RT,我猜测不会,因为电源管脚为常在稳定电源,电流脉冲不能抬高或拉低电源电位

但是,感觉上述东西不足以说服自己,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拜谢!

网友A:
wafer ESD测试做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项目。
VDD-to-VSS ESD Stress:Postive-mode & Negative-mode。
所以,有概率会引起latch up或者power clamp先烧掉,再烧掉internal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fer ESD测试做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项目。
VDD-to-VSS ESD Stress:Postive-mode & Negative-mode。
所以,有 ...

老师那请问下,既然连电源PAD的器件也会有latchup风险,那么为啥连电源PAD的器件不考虑和其他内部器件的间距吗,拉大间距不是减小PNPN触发最有效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