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输入范围以及二进制冗余方法

楼主(2023-05-08):
最近在看CCliu的PHD论文,搭建了最简单的SAR ADC,但是发现有两个问题,求大佬回答

1. 全差分的SAR ADC 输入范围是vip-vin,流程就是先比较正负,然后大的减去Vref/2再比较,这里我尝试了一下,假设vref=1,我发现vip=0.2 vin=0 和vip=0.7,vin=0.5得到的Dout是不一样的,好像vip和vin有一个要大于0.5才能解对,因此我想问对于上图的结构来说是不是输入vip-vin虽然一样,但是vip和vin要有一个大于vref/2,或者两个都大于vref/2才可以?

2.如下图所示的二进制冗余设计,把冗余位放在了B3,这样不管B2错不错,Dout都一样,我尝试了一下将冗余位放在B2,推导出来每个步骤都解对的情况下,Dout=3,是不是说明冗余位只能在B3,这个有什么规则吗?论文里也没具体说明

网友A:
1.我用你的数算了一下,dout是一样的;2.放在B2也是可以的,你那个表格应该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用你的数算了一下,dout是一样的;2.放在B2也是可以的,你那个表格应该是画错了。 ...

谢谢回复,第一个问题,我知道了,如果输入是那个的话,我用的bootstrap输入,由于减去vref/2变为负值,导致传输管打开了,电容上级板电压会变正,因此不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选的权重不同,那么移动的LSB的数目不同,请问有相关冗余的理论文章看看吗?不太理解为什么加一位就无所谓前面对不对了,光知道然却不知道所以然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更像是单调性切换算法的一个弊端(在转换过程中比较器的输入共模会发生变化),常规单调性算法完成一次转换后输入共模下降Vref/2,此时输入共模小于Vref/2就会出现负电位的情况,如果比较器不具备比较负电位的能力,就可能导致比较的出错,进而转换不出正确的结果。可以采用Vcm-based等别的不影响输入共模的算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需要了解冗余中冗余窗的概念。首先可以看出采用的是补偿电容作为冗余的方式,假设冗余做在B3,此时B3引入的冗余量为(此位后面的位权之后减去该位的位权)2,也就是说在B3及B3之前发生决策出错,只要输入在该决策位两个LSB之内,该补偿方式都能将其纠正,换而言之两个LSB之外的错位就纠正不了。按这个思路可以分析在B2引入补偿电容做冗余,则为B2及B2之前引入了4个LSB的冗余。然后之所以你得出来的Dout=3,是因为从你的转换图像来看,你还是在B3处引入的冗余,然后你却认为你在B2处引入了冗余,用了B2的冗余纠正算法,能够预见最终结果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需要了解冗余中冗余窗的概念。首先可以看出采用的是补偿电容作为冗余的方式,假设冗余做 ...

谢谢大神回复,第一个问题主要是感觉对输入信号的范围其实是做了一定的限制的,当然了这个也是可以有限制的,只不过很多论文里都不说,当然可能默认都知道

第二个问题就是冗余的基本原理怎么去理解,也没具体的论文去描述,自己理解的话 就像是线性的变化中插入一位, 就会多出一部分重叠的区域来(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冗余窗中有重叠),用这个多出来的重叠的区域来纠正前面的错误

网友B:
是的,向下单调性切换的算法,对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我的观感而言,你的冗余理解没有问题。
大神算不上,就一个入行没多久上班摸鱼的打工人。这篇论文的第三章冗余的介绍,第五章ADC开关电容算法的介绍,之后再去看刘纯成博士的博士论文,你的问题应该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向下单调性切换的算法,对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我的观感而言,你的冗余理解没有问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向下单调性切换的算法,对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我的观感而言,你的冗余理解没有问 ...

有个疑问,采的时候冗余电容是没有采信号的,但是转的时候,冗余电容加入了,这样其实搜索范围是增加了,每个电容所占有的权重就变了,比如b3,没加冗余之前是1/8,现在在转的时候,b3权重变成了1/9,这样冗余的范围还能按照2个LSB来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采的时候冗余电容是没有采信号的,但是转的时候,冗余电容加入了,这样其实搜索范围是增加了, ...

我与你关于采用补偿电路做冗余的理解上可能有些许出入。我的理解上,不论采的时候还是转的时候补偿电容都是接上的,假如冗余做在B3[8 ,4 ,2 ,2 ,1 ],总共为18,在后续对ADC转换出的数字码进行处理的时候对冗余的位置不做逼近而是做平移(或者说是冗余位置不贡献实际权重)得到最终正确得二进制码,这样搜索范围就会从Vref变为16/18Vref,所以补偿电容做冗余的弊端是搜索范围减小了。这里的1个LSB就变成了(1/16)*(16/18Vref)。
没系统做过补偿电容冗余的方式,以上皆为个人观点,欢迎探讨,如若有误欢迎斧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与你关于采用补偿电路做冗余的理解上可能有些许出入。我的理解上,不论采的时候还是转的时候补偿电容都 ...

冗余电容参不参与采样,只会引入整体的gain error 。 冗余电容不参与采样,相当于采样信号被衰减了,等于Vref 放大了。冗余电容参与采样,引入的gain-error 会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与你关于采用补偿电路做冗余的理解上可能有些许出入。我的理解上,不论采的时候还是转的时候补偿电容都 ...

是,如果所有电容参与采样,转换,那1个lsb的大小就变了,比如ccliu这里,搜索范围就应该到18,而不是图上画的16,如果vref不缩放,1个lsb就是vref/18,那这里所指的冗余区间的1LSB,指的就是1个vref/18。同样的输入信号,同样的vref,加冗余和不加冗余,两种转换出来的码字就不一样。

但是,如果冗余电容不参与采样,只参与转换,那相当于对vin做了缩放,比如这里缩放为vin*16/18,加冗余后转换出来的码字就是一样的,但是1个LSB还是vref/18(因为有18个电容参与了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冗余电容参不参与采样,只会引入整体的gain error 。 冗余电容不参与采样,相当于采样信号被衰减了, ...

感谢回复!大致对您的回复进行解读,再加上部分自身的理解,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如若有误还望指正。
补偿电容冗余的实现方式有冗余电容参与采样与不参与采样两种。既然有不同的方式,那便有各自的优劣,冗余电容不参与采样更适用有下极板采样,会附带下极板采样自身的优劣;冗余电容不参与采样,相当于采样信号衰减了(等效于搜索范围增加),转换完成经数字校准搜索范围减小,两者的衰减几乎同比(搜索范围增加与搜索范围减小相抵),这样整个冗余ADC的搜索范围不变。而冗余电容参与采样就如我之前所说,更适用于上级板采样附带上级板采样自身的优劣,整体的搜索范围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如果所有电容参与采样,转换,那1个lsb的大小就变了,比如ccliu这里,搜索范围就应该到18,而不是图 ...

感谢回复,您表述的很清晰,明白您的意思了。

网友E(2023-12-04):
引用 网友B:
是的,向下单调性切换的算法,对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我的观感而言,你的冗余理解没有问 ...

这里给的是冗余,为什么按步长算出来没有冗余呀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大致对您的回复进行解读,再加上部分自身的理解,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如若有误还望指正。
...

冗余电容不采样,数字搜索范围减小怎么理解呢,为什么冗余位是2^N(Bnc - 0.5),如果您方便的话,还希望您赐教

网友(2024-09-07):
引用 网友E:
这里给的是冗余,为什么按步长算出来没有冗余呀

不同的补偿方法。这个不是binary scaled compensation,这个是radix-subbinary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大致对您的回复进行解读,再加上部分自身的理解,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如若有误还望指正。
...

大佬,补偿电容冗余,参与采样或不参与,这个有文章提到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F:
大佬,补偿电容冗余,参与采样或不参与,这个有文章提到吗,想学习一下
...

应该不参与采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如果所有电容参与采样,转换,那1个lsb的大小就变了,比如ccliu这里,搜索范围就应该到18,而不是图 ...

请教下,按照您的说法理解,如果冗余电容参与采样,则最终对输出code的需要按照原论文处理。若冗余位不参与采样,只转换,相当于对Vin缩放,输出code按照实际电容权重相加,不需要额外处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

你好,最近也在做带2进制冗余位的单调开关切换的saradc,请问你有仿真遇到过,在冗余位cdac电压不跳变的情况吗,麻烦看看我2024/9/25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最近也在做带2进制冗余位的单调开关切换的saradc,请问你有仿真遇到过,在冗余位cdac电压不跳变的 ...

我那是自学的,现在没做这一块,等等论坛里的大神们回复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是自学的,现在没做这一块,等等论坛里的大神们回复你吧

enen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按照您的说法理解,如果冗余电容参与采样,则最终对输出code的需要按照原论文处理。若冗余位不参 ...

之前说的不清楚,不参与采样,得到的码字,和没有冗余的结果对比,会有offset,如果看绝对值,需要减掉offset。我的理解是,增加了不采样的冗余电容,cdac的搜索空间是增加了的,cdac可以切到更宽的范围,而vin采样产生缩放,是达不到这个范围的,所以这里会产生offset

网友:
这是哪篇论文呀

网友(2025-03-01):
adc冗余讨论

网友(2025-05-05):
看之前二位的讨论,以ccliu论文中4bit中B3增加冗余为例,我的理解是,如果不参与采样,输入信号相当于从vin缩小到vin*16/18(输入摆幅缩小16/18相当于搜索范围增加18/16),转换时LSB有从原来的VREF/16变成了VREF/18(相当于搜索范围减小了16/18倍),二者相乘相当于没有变化。ccliu论文中看起来是冗余位参与了采样,那么输入信号相当于没有进行缩放,但是LSB却从VREF/16变成了VREF/18,相当于搜索范围缩小了16/18倍,但本质上还是一种二进制的搜索

网友:
冗余的很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