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展频SSC在工业界应用的问题

楼主(2023-05-08):
在对EMI要求较高的应用领域,例如手机中,为了避免芯片辐射过强的EMI对其他模块造成干扰,一种常见的做法是
采用SSCG(spread spectrum clock generator),将能量集中的尖峰展开到一定带宽内,从而可以把其峰值能量降低10~20dB。

但是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能量峰值被降低很多,但总的积分能量并没有改变。如果展开的频谱仍然落在的其他模块的信号频带内,依然会恶化很多其信噪比。
这样的话,展频的做法似乎没有意义了。只能寻求其他做法,比如把干扰频点移到关注的频带之外。

似乎很矛盾,明明很多资料都讲展频是解决EMI问题的有效手段,但针对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在信噪比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降低emi,如果对信噪比要求高,展品深度就小一点,如果对信噪比要求低,展品深度就拉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信噪比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降低emi,如果对信噪比要求高,展品深度就小一点,如果对信噪比要求低,展品深度 ...

感谢您的回答,所以说:
① 所谓的降低EMI就是降低干扰的峰值能量,即使总的积分能量没变,但展频确实是降低了EMI;
② 利用展频降低EMI和信噪比的恶化是需要折中的,信噪比可接受时,可以尽可能多的加大展频深度把EMI降到最低,不想对信噪比影响太大时就把展频深度调小,但牺牲一些EMI的降低效果

请问我这两点理解对吧?

网友(2023-06-25):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所以说:
① 所谓的降低EMI就是降低干扰的峰值能量,即使总的积分能量没变,但展频确实是 ...

第二点对,但是通常信噪比是设置好一个固定的深度,比如5000ppm,是最常见的。第一点总的积分能量这个词不准确,应该是所有频点的总的积分能量是不变的,但是目标频点的积分能量是减少了,比如目标1GHz,展频5000ppm后在1GHz这个频点的积分能量是减少了的,能量分布到995MHz~1GHz范围(向下展频)内其他频点上去了。

网友(2025-02-05):
总的能量是一样,但是很多测试需要过EMI模板,如果尖峰太高就过不了,开SSC能过;
很多时候也是并不打开TX发送的SSC,但是要能RX接受别人开了S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