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质结器件和应变硅的关系

楼主(2023-05-08):
以sige为例 是不是sige HBT中主要用到了异质结的特性,finfet中应变硅技术主要是用到了sige这种材料本身的特性呢?
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就是在查sigeHBT相关材料,说是NPN  HBT器件异质结阻碍空穴从基极向发射极移动,   而应变硅材料又说在s/d区域外延sige会增加空穴迁移率,这是为什么不一样呢,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
从你的描述中,你没发现区别么?NPN空穴是从基极向发射极移动,穿过结;FINFET是MOS管,空穴移动不穿过结,在沟道部分连接从D到S,所以我想差别就在这里,跃迁需要能量,没做过类似产品,只是从问题描述中猜测的,如果不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