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drv 显示layername 而不单单是数字层号

楼主(2023-05-08):
第一步,先要用perl脚本处理产生 .layerprops  这里要仔细打开perl的脚本看看使用方法
conv_cds_drv.pl -tech <techname> -disp <display_file_name> -tf <technology_file_name> [-map <layermap_file_name>]
说明:1 . -tech 这里是自己随机取名 如aa,最后运行脚本后会产生aa.layerprops
          2.  -disp   gds 对应的display ,工艺厂提供文件
          3.  -tf      gds 对应的techfile,工艺厂提供文件
          4.  -map  gds 对应的mapfile,工艺厂提供文件
第二步,在calibredrv的界面打开layer>>load layer properties

然后就可以看到calibredrv 显示layer name了

以上perl提供和解决方案来自 IC LAYOUT 的

然后大神说的:细节决定成败  (我跑命令的时候写错-display了,应该是-disp)
这里感谢

的指导

perl脚本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亲测可以正常实现,这样就无须比对着layer map文件看对应的层次了。

楼主:
大神tao给我回复了,高兴ing

网友B(2023-10-16):
input SVRF load drc rule file 也可以实现,可能原因 是 rule file 里面有 一些 DRAWN  layer definition 。我通过这种方式 也勉强够用了。有这个脚本会更好。

网友(2023-12-14):
请教一下,如果个别工艺转换后生成的文件是空的(_cds_layer.map  、 _input_layers.svrf  .layerprops),应该去查看、修改.pl里那些参数?

网友C(2024-01-26):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亲测可以正常实现,这样就无须比对着layer map文件看对应的层次了。 ...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脚本,填上所需文件后,运行perl  显示 Ambiguous input redirect,,,能指导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脚本,填上所需文件后,运行perl  显示 Ambiguous input redirect,,,能指导一下原 ...

命令是这样的     ./conv_cds_drv.pl -tech < 1233.layerprops > -disp < display.drf > -tf < umc55eflash.tf > [-map < stream.map > ]    提示 Ambiguous input redirect。

网友(2024-05-14):
这个脚本要这样用
./conv_cds_drv.pl   -tech "xxx"    -disp "display.drf"    -tf "techfile.tf"   -map "xxx.layermap"

网友(2024-08-14):
Packet:  not found for layer:OVL80_DRAWING stream: 600 datatype: 380 name: OVL80

请问报这种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09-18):
感谢楼主,感谢涛哥

网友(2024-11-29):
大佬我运行脚本提示有语法错误,报错在开头的那个  %color = ();
请问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感谢分享,太好用了

网友(2025-02-19):
好用,开始遇到权限问题,查了下资料解决了

网友:
太棒了,十分感谢楼主大大

网友D(2025-06-23):
请问一下我运行这个脚本为什么显示bash: conv_cds_drv.pl: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我运行这个脚本为什么显示bash: conv_cds_drv.pl: command not found

看15楼

网友:
请问能具体说说脚本文件使用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put SVRF load drc rule file 也可以实现,可能原因 是 rule file 里面有 一些 DRAWN  layer definition  ...

请问这个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