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inux上的EMPRO打开后,建好的3D模型显示不出来是社么原因?

楼主(2023-05-08):
如图中所示,打开EMPRO 图形加载不出来,但是仿真可以正常是进行。仿真结果的曲线图也显示不出来,求助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设置项有问题。这个在windows上可以通过注册表看到,但是linux上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解决了。

启动时加个选项就对了
startempro --driver=x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