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verilog的时候找不到例化的模块

楼主(2023-05-08):
求问大家一个问题:用VCS编译一个包含有其他例化模块的verilog代码,会报错误,如下图,我是用的makefile,这个模块的路径也加到filelist里面了,为什么找不到呢?Makefile里面需要再添加什么命令吗?

网友A:
编译顺序的问题吧, 在file_list里面先编译single_dual_port_ram.v,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顺序的问题吧, 在file_list里面先编译single_dual_port_ram.v, 试试看

谢谢老哥回复,是我自己调用模块的时候例化出错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