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

楼主(2023-05-08):
此贴已弃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一哈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看成带反馈的CS,是把a点看做是反馈起点,其实和看作SF没有什么差别,分析起来a点的变动也会产生反方向的负反馈。这个点的阻抗肯定是比Vout点的阻抗要高的,也就是说Ra做输出的话,驱动能力没有Vout强

网友B:
ideally no signal will be presented at node a.... the M1 is just a level-shifter, so you should not treat this as a CS with close 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eally no signal will be presented at node a.... the M1 is just a level-shifter, so you should not  ...

如果不应该将其视为带反馈的CS,但为什么a点的阻抗是Ra/loop gain?阻抗除以环路增益这个计算方法不是只适用于输入/输出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成带反馈的CS,是把a点看做是反馈起点,其实和看作SF没有什么差别,分析起来a点的变动也会产生反方向的负 ...

看成带反馈的CS,a点的阻抗为什么视为输出阻抗而不是输入阻抗?

楼主:
请问这个结构的开环输出阻抗该怎么算?

网友:
这么等效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了呢?  请注意断环一定要断在高阻节点(这里面a是高阻节点)

网友:
超级(源级)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