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ro linux打开看不到图

楼主(2023-05-08):
如题

EMPro 2022 linux版本的,装在centos7里面。
装好后,打开例子里面的project,看不到geometry,跑完仿真后也看不到输出曲线。
但是geometry保存图片后,图片打开又看得到。
感觉是系统缺少什么库,可是又没有什么提示。
大佬们给看看啊。

网友:
这个问题就像:
为什么我的电脑开不开机了?
你要有log,有截图,该有的支撑要有。。

楼主:
解决了,显示驱动不兼容
加个选项就对了
startempro --driver=x11

网友:
刚想说是显示驱动的问题。。

网友:
在官方的release note里写了,这种一般是显示驱动没设置好的问题,可以采用下面官方的方法二,export环境变量就可以。
Alternative workaround 2: Set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 EMPRO_SET_SOFTWARE_DRIVER_AS_DEFAULT=1. This variable controls the default driver when no preference was set. On Linux, X11 is used. On Windows, MSW is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