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工艺设计输入5V左右的比较器

楼主(2023-05-08):
小白请问,想问下大体思路

网友:
这怎么行,晶体管不耐压,一上电就坏了。

网友A:
5V分压后跟你的ref去比较,直接比5V怕是有可靠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分压后跟你的ref去比较,直接比5V怕是有可靠性问题

好的,谢谢!想请教一下如果想用mos管做分压的话一般使用什么样的电路呢

网友:
分压实现方法很多的,电阻,二极管连接的管子等等,看你功耗还有需求了,能满足你的需求,具体实现方式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