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遇到了一点问题

楼主(2023-05-08):
我想看一下这个PLDMOS在当前状况下的直流工作点,如图所示

使用spectre进行仿真,但是却报错了。
具体错误为: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45): "input.scs" 13: `PM0': An instance of `mp35vt_D' needs at least 5 terminals (but has only 4).

但是symbol上显示的只有四个端口,查看该器件的剖面图,仍旧显示为四个端口,不太明白为啥会报这个错误,有没有懂这个问题的朋友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Spectre模型文件里面这个器件的定义是5端口器件,但是CDF参数里面的Terminal定义只有4个端口,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属于PDK本身做的有问题,如果不会自己手改PDK的话,丢回给foundry去更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模型文件里面这个器件的定义是5端口器件,但是CDF参数里面的Terminal定义只有4个端口,所以会出现这 ...

感谢!

网友B(2023-10-28):
我也报了这个错,请问大哥最后自己修改好的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报了这个错,请问大哥最后自己修改好的吗?感谢

修好了,通过阅读模型文件然后对模型文件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