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描述函数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5-08):
最近在看描述函数法,想请问一下图中的占空比以及电感电流小信号扰动公式应该怎么理解啊

网友A:
首先理解没有加入扰动时的数学表达式,然后这个就是在基准侧加入扰动后的信号的数学表达式了。
顺便问一下楼主为什么用描述函数模型?COT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理解没有加入扰动时的数学表达式,然后这个就是在基准侧加入扰动后的信号的数学表达式了。
顺便问一下 ...

是的,COT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