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中单通道这个说法怎么理解?

楼主(2023-05-08):
刚好要做一个单通道的SAR ADC。但不太理解这个说法,我的理解是单通道指一端输入,一端接地(或接Vb)? 然后双通道指差分输入?
但是看到一些讲单通道的论文,比较器的输入还是有差分DAC输出这个说法,不是很理解。

网友:
通道指的是信号通道,差分输入指的是信号输入方式。时间交织结构的ADC便是多通道ADC,多个信号通道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