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3-05-09):
这种能产生稳定的电流吗 怎么理解

网友:
新人回答,感觉是可以稳定的,但是必须给个初始条件,
如果初始op的负输入端正端要低,否则p管的栅极为高电压,p管没有电流,电阻上也没有电流,电路不会启动
如果初始负输入端=正输入端,op关闭,p管栅极给高电压,电阻无电流,开启后,p管栅极变低(这里说明vip=vin时op输出电压就不是高电压),有电流,负输入端变低,栅极又会变高,电流降低,负输入端变高,最终平衡,理论分析,op两端要一样,如果有压差,输出为最高,p管无电流,所以就算稳定最终的电流肯定也会非常小吧,和关闭也差不多了,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搞错了吧,运放虚短,哪儿来的电流?

网友:
感觉有问题啊,这里有点像是把大信号和小信号给混淆在一起了。
首先,运放工作是对小信号的动态放大,也就是说运放输出端Vout=VOUTcm+vout,只要VOUTcm是低电平,pmos就可以开启,vout的小范围抖动都不会改变pmos的通断。
另一方面,电阻两端的电压是VINP和VINM,这是大信号,且VINP和VINM都是直流信号加小信号组成的,稳定的时候VINP和VINM的DC点是一样的,小信号的动态稳定会时刻改变i(小信号电流)的方向,但是大信号电流是等于0!!那么问题来了,小信号电流方向是在变化的,拉电流和灌电流是谁来提供呢?pmos正常工作的时候,肯定是需要走过稳定的Ids,这个Ids是大信号电流,也就是0.所以我的观点是形成不了稳定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运放虚短,哪儿来的电流?

是不是想指望Vos?

网友:
可以,假设你的运放增益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