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开源软件可以用来替代visio,画电路图和时序波形图?

楼主(2023-05-09):
有吗?

网友:
国产软件:亿图图示,但是部分功能要vip,百度可以找到不要V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avedrom.com/

画不了mos管

网友:
What is LibreOffice?
LibreOffice is a free and open-source office suite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other major office suites, and is available on all operating systems. It is an independently-developed version of the OpenOffice.org suite.
The office suite includes:
LibreOffice - Writer icon LibreOffice - Writer, a word processor with similar functionality and file support to Microsoft Word icon Microsoft Word . It has extensive WYSIWYG word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but can also be used as a basic text editor.
LibreOffice - Calc icon LibreOffice - Calc , a spreadsheet program, similar to Microsoft Office Excel icon Microsoft Office Excel . It has a number of unique features, including a system which automatically defines series of graphs, based 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user.
LibreOffice - Impress icon LibreOffice - Impress , a presentation program resembl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icon Microsoft Powerpoint . Presentations can be exported as SWF files, allowing them to be viewed on any computer with Adobe Flash installed.
LibreOffice - Draw icon LibreOffice - Draw , a vector graphics editor and diagramming tool similar to Microsoft Office Visio icon Microsoft Office Visio . It provides connectors between shapes, which are available in a range of line styles and facilitate building drawings such as flowcharts. It also includes features similar to desktop publishing software such as Scribus icon Scribus and Microsoft Office Publisher icon Microsoft Office Publisher .
LibreOffice - Math icon LibreOffice - Math , an application designed for creating and editing mathematical formulae.
LibreOffice - Base icon LibreOffice - Base , a database management program, similar to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icon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

网友:
vscode waveform render 插件
{ signal: [
  { name: "clk",         wave: "p.....|..." },
  { name: "Data",        wave: "x.345x|=.x", data: ["head", "body", "tail", "data"] },
  { name: "Request",     wave: "0.1..0|1.0" },
  {},
  { name: "Acknowledge", wave: "1.....|01." }
]}

网友B:
waveform render 描述的一些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veform render 描述的一些图

谢谢,有mos管和开关电容吗?

网友B:
mos管和电容 ,drawio插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和电容 ,drawio插件有

谢谢,drawio的插件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和电容 ,drawio插件有

我个人推荐xcircuit

网友B:
打开vscode,在扩展中搜索drawio,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vscode,在扩展中搜索drawio,安装就可以了

喔,还是离不开微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推荐xcircuit

谢谢,有办法画磁珠/按键/排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还是离不开微软啊

直接用Drawio就行了,基于浏览器内核的。https://github.com/jgraph/drawio-desktop/releases/

网友:
In fact, you can utilize cracked software to fullfill the purpose. Adobe Illustrator is a popular vector drawing tools and is prevalent in EECS discipline .

网友D:
模拟电路的话,找遍了,找不到可以和visio下面NCHU一样看着舒服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路的话,找遍了,找不到可以和visio下面NCHU一样看着舒服的库;

啊,只能用vis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