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和前仿不一样

楼主(2023-05-09):
电荷泵输出后仿的上升时间比前仿大了很多
是因为前仿是整个电荷泵系统的仿真,而后仿只是单独的电荷泵电路仿真的原因吗。

后仿

后仿

前仿

前仿

网友A:
后仿真的时候抽取寄生参数得到的sch的管子都被设置为f=1,m=1.如果你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是f=100,m=1这种,那么后仿真的时候cgs和cgd会显著增加,导致频率相关的仿真结果偏大。看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
parasitics, 时钟上升下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真的时候抽取寄生参数得到的sch的管子都被设置为f=1,m=1.如果你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是f=100,m=1这种, ...

是这样,为什么管子被设置为f=1,m=1会使寄生参数增加,那后仿结果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