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中的二级效应和解决方法求告知

楼主(2023-05-09):
finfet中的二级效应和解决方法求告知

网友A:
把二级效应的option都打开,周边加dummy就是万精油可以解决大部分二级效应,一般重要的加够2u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级效应的option都打开,周边加dummy就是万精油可以解决大部分二级效应,一般重要的加够2u这样 ...

我想知道二级效应的具体描述定义,感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二级效应的具体描述定义,感谢啦

designrule里面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