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命令查看版图大小

楼主(2023-05-09):
calibredrv命令查看版图大小,不用将GDS导入,以前用过一次,现在不记得怎么使用了

网友A:
layout peek ./xxx.gds.gz -bbox 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peek ./xxx.gds.gz -bbox xx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yout peek ./xxx.gds.gz -bbox xxx

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一下吗?

键入:calibredrv -shell
键入:layout peek XXX.gds -bbox XXX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键入:calibredrv -shell
键入:layout peek XXX.gds -bbox XXX

-bbx是填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bbx是填什么

calibre -h 没看到-shell相关的,请教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libre -h 没看到-shell相关的,请教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哦是calibredrv -shell 有提示了

网友:
peek是一个内置的shell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bbx是填什么

要查的cell的名字,这里是顶层cel名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键入:calibredrv -shell
键入:layout peek XXX.gds -bbox XXX

请问 显示结果是代表什么呢?我尝试画了一个5um*5um的矩形,把左下角坐标没有放置原点。结果这样显示。

网友:
calibredrv -a layout peek XXX.gds -bbox XXX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 显示结果是代表什么呢?我尝试画了一个5um*5um的矩形,把左下角坐标没有放置原点。结果这样显示。

...

Calibre默认DBU是1000,{-1930 -1850 5000 5000}转换完um后为-1.93um -1.85um 5um 5um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libre默认DBU是1000,{-1930 -1850 5000 5000}转换完um后为-1.93um -1.85um 5um 5um

正解

网友F(2023-06-09):
当版图是不规则的图形右上缺角时,输出还是左下右上吗?而且打印出的大小和窗口显示的坐标有误差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版图是不规则的图形右上缺角时,输出还是左下右上吗?而且打印出的大小和窗口显示的坐标有误差是正常的 ...

没有试过

网友(2024-08-05):
学习了,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