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DAC的DNL和INL?

楼主(2023-05-09):
有没有大佬给个步骤,小白不知道如何仿真DAC的INL 和DNL

网友:
把每个code下DAC的实际输出结果记录下来,和理想的输出结果作比较,就得到当前code 的DNL;重复此步骤得到所有code的DNL。
INL就是从code 0的DNL到当前code的DNL求和,以此类推,可以得到所有code的INL

网友A:
B站上边有视频,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上边有视频,可以看看

你好,我是在virtuoso中仿真得到了阶梯状的图,然后我看有人说需要吧这个结果导入matlab进行计算,然后我的问题主要是不知道如何把这个结果导入matlab,然后代码不知道怎么写,您说B站上有视频,可以说一下up主的名字或者分享一下链接吗,我在B站没有看到相关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在virtuoso中仿真得到了阶梯状的图,然后我看有人说需要吧这个结果导入matlab进行计算,然后我 ...

楼主好,我记得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r里有DNL和INL函数,或许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在virtuoso中仿真得到了阶梯状的图,然后我看有人说需要吧这个结果导入matlab进行计算,然后我 ...

模拟IC设计-R-2R DAC电路设计和仿真实战_哔哩哔哩_bilib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