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DO有45度的相位裕度还是会振荡

楼主(2023-05-09):
LDO是外挂4.7uF电容,ESR电阻=630mΩ。
这是一个极端case,ssff(前面的ss是mos管,后面的ff是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40℃,6V。

电源电压稍微高点也不会振荡。温度到-35℃也不会振荡。
但是我看了-35℃和-40℃,他们的相位裕度分别是45.56和45.79度。
45度一定不会振荡吗?
我稍微增加了一点ESR电阻的值,这个CASE也能过,所以不成问题。

就是不明白振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网友A:
是否只有一个环呢,所有环路都需要考虑相位裕度,如果只有一个环那试试逐步把每个地方换成理想源看看还会不会振荡呢,排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导致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只有一个环呢,所有环路都需要考虑相位裕度,如果只有一个环那试试逐步把每个地方换成理想源看看还会不 ...

谢谢回复!不止一个环路,但我看起来似乎环路都会到输出环路;
这时候功率管的栅极电位是会有一个类似阶跃的响应的,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阶跃响应再加上相位裕度不够的原因,还有就是-40℃和-35℃明明相位裕度一致,但是一个振荡,一个不振荡,我猜想是不是温度改变了环路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关于您说的把每个地方换成理想源的意思是为了排除什么影响呢?